如何减轻工人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2013-02-24):
工厂生产的产品一个有十几公斤,每个工序工人均要弯下腰将其搬到机器上加工,工作强度很大,效率降低,如何解决?

网友:
小型吊具应该可以不过还是要钱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生产那空间位置怎么样,根据工件外形,可以试想流水线类的生产方式啊

网友:
真空悬臂吊。最好的办法是用ROBOT取放料。不过投入较大。但我们以前在XX公司就是用ROBOT用在CNC上

网友:
可以试试悬臂吊。另外,观察下工人的动作,看看那些动作可以简化,那些动作可以通过工具节省体力。这样不仅帮工人减负,其实也是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

网友:
希望能给出更多信息,这样很难给出个满意答案,

网友B:
十几公斤倒是不算很重大的,可以考虑做一些零件放置架车,减少零件搬运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生产那空间位置怎么样,根据工件外形,可以试想流水线类的生产方式啊

您提的方案,我也想过,但目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每台机器高度不一样,二是每道工序耗时不一样,三是不知道上流水线需投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公斤倒是不算很重大的,可以考虑做一些零件放置架车,减少零件搬运的高度。

目前用的是较低的小推车,工人可以一次运6个到机器旁进行加工,如小推车高了,就无法一次运这么多。

楼主:
请各位再帮忙出出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较低的小推车,工人可以一次运6个到机器旁进行加工,如小推车高了,就无法一次运这么多。

那么考虑把小车做成升降式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的方案,我也想过,但目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每台机器高度不一样,二是每道工序耗时不一样,三是不知 ...

输送带或许是唯一选择

网友C:
输送带怎么样

网友:
弄个气动悬臂吊喽。

网友D:
自动化改造

网友:
用机器人,上下料是机器人最简单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带怎么样

搞一套大约投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改造

怎么改?要投入多少?耗时多少?不能影响生产,订单很多,不然就影响交货!

网友:
装个行车容易搬运减轻劳动力,
最好还是根据你加工出来的工件的各个形状做个自动运输装置,
怎么做要看具体工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一套大约投资多少?

两个车间相距多远?当初为什么不把两个工序放在一起,这时改肯定影响生产

网友:
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男女搭配!

网友:
做一个可以升降的小推车,升上去然后再伸出去

网友:
拍几个现场的照片,大家看看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可以考虑气动平衡吊

网友:
做一个机械手 应该可以 / L/ E8 b# _/ d, e2 j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升降机,工件滑到升降机上,上升,再滑到加工机上

网友:
可以用气缸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