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小角度转动的方案

楼主(2013-02-25):
比如:涡轮蜗杆,有空隙
现在要求精密,有其他好的吗

网友A:
圆滑动台(见照片),可以手动精调到5’ 。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具体原理和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请大侠赐教

网友:
也可以选用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详细说下,举个例子

网友:
這種方式可行嗎??間隙是可確定沒有的.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东东,貌似高度有点高,哪些地方有用到这个

网友B:
凸轮摇杆机构。(纺织机械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滑动台(见照片),可以手动精调到5’ 。

这个是手动的吗?还是电动,电旋台,里面是涡轮蜗杆吗?

网友(点评):
手动的,滑动轴结构,无间隙。

网友(点评):
手动貌似不行,电脑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摇杆机构。(纺织机械常用)

凸轮摇杆机构,占空间大么?这个精度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摇杆机构,占空间大么?这个精度有多少

占空间要大些,主要还是看你要求的精度级别,原则上说,精度级别越高,会占空间越大。

呵呵,就是杠杆原理呀。杠杆的作用除了增减力之外,就是放大或缩小行程。

你要有具体要求,才好有具体方案。呵呵。

网友(点评):
25cm×25cm空间能行不,关键结构复杂了,自动化设备上适合吗

网友:
呵呵,还是不明白你想做什么,提不出有帮助的建议。20363454,方便的话QQ吧。

网友:
你要求精密最好给出量来,想要达到的目的说清楚。

网友(点评):
是的,LZ 用在什么地方?大致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
SBRU130  最大外徑130mm  最大長度 92mm
一般應用多在C軸,即旋轉軸,雕刻機械,如激光,等離子,或加工機...液晶 或LED 屏幕製程..等!!

网友(点评):
是啊,电子设备上微调定位用的

网友:
這裡很多都是在電子設備中長期實戰紀錄,可參考!!

网友(2013-07-30):
运行位置的精密与传动的零件的精度有一定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精密的反馈系统。如三维座标仪。它的传动用的是同步带。

网友:
摆角音圈电机

网友:
你的要求实在不高,不用特殊机构就可达到。你可以参考万能角度尺的调节机构和锁紧机构,调节有间隙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精密仪器中,有用双齿轮的消间隙机构,有用小模数斜齿轮与蜗杆啮合,其中调节蜗杆的支架有一个扭簧,使蜗杆始终与蜗轮紧密啮合,并消除间隙。关键是你交代的不清楚,不知具体要求,很难给你什么建议。很多测量显微镜、和精密仪器中都有旋转、X-Y方向移动的测量机构,还有不少带有粗调和微调机构,调粗调扭时,微调不动,调微调时,粗调不动,是两套独立的机构。这些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精密仪器设计手册和光学仪器的机械设计方面的书很容易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你会发现实际的微调机构往往很简单,但是加工精度要求也很高,很多情况是你一看就明白,就是做不到那样的精度。

网友:
如果用机构的话,可以用齿轮,如果用电气的话,可以用舵机,然后通过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