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管板深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3-02-25):
请问各位大侠,需加工250mm厚左右的管板,材质是S30403不锈钢,机床是数控高速钻,钻孔直径是34.35,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可以钻孔呢?选用什么样的钻头?

楼主:
有大侠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A:
先中心钻打孔,然后18麻花钻钻头钻透,再用34.1麻花钻扩孔,留20道余量,用34.3铰刀铰孔(铰刀需要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中心钻打孔,然后18麻花钻钻头钻透,再用34.1麻花钻扩孔,留20道余量,用34.3铰刀铰孔(铰刀需要定做)。

是用数控钻,一般不用麻花钻啊。。。希望是两步骤完成,钻孔加铰孔,可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数控钻,一般不用麻花钻啊。。。希望是两步骤完成,钻孔加铰孔,可能么?

你没用过麻花钻?加工中心也能用麻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过麻花钻?加工中心也能用麻花钻

数控钻用18的钻头钻250mm厚,达到的14倍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钻用18的钻头钻250mm厚,达到的14倍径。。。

我看不明白你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指的是数控钻用18的钻头钻250mm厚,达到的14倍径。。。是所钻孔的厚度与所用钻头直径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的是数控钻用18的钻头钻250mm厚,达到的14倍径。。。是所钻孔的厚度与所用钻头直径的倍数!

。。。大侠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33.35倒是有,34的话只有34和34.93这两个尺寸
钻头都是10D的,深度都可以,但尺寸有点差异

网友C:
楼主的高速钻孔机主轴功率多大,打这么大孔主轴力气要大哦。
前面有人说的对,打直径18或可以再大点的,打穿。别整什么直径长度比。
做把膛刀,刀杆30淬火,直接膛出来。

枪钻是最快最好的,问题是高速钻cnc装不了,要不买台机子?

网友(点评):
1)枪钻是干L/D超过10倍的深孔的。2)一般枪钻直径不超过20。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定定的枪钻没超过10个的。

网友D:
加工250mm厚左右的管板,材质是S30403不锈钢,机床是数控高速钻,钻孔直径是34.35,请教楼主机台是否带中心攻水,对孔精度及孔测光洁度要求,我这面有34.13直径的钻头,钻深230完全没问题,工艺钻-铰应该能达到楼主要求。若楼主在珠三角,可以Q我4738721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高速钻孔机主轴功率多大,打这么大孔主轴力气要大哦。
前面有人说的对,打直径18或可以再大点的,打 ...

功率够了。。。是法因50的高速钻,18的钻这么深。。。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250mm厚左右的管板,材质是S30403不锈钢,机床是数控高速钻,钻孔直径是34.35,请教楼主机台是否带中心 ...

你卖刀具么。。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刀具,粗糙度要求6.3,垂直度0.15mm,有的话我们可以购买

网友(点评):
那枪钻要用高压水通的,你的机床主轴头装不了,你得另外买个机子。如果要机子可以找我,QQ13370037

网友(点评):
压力不够换个水泵就好了。

网友:
用刀片式的钻头,7倍径多一点点不算深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卖刀具么。。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刀具,粗糙度要求6.3,垂直度0.15mm,有的话我们可以购买

我这面是刀具商,楼主要求我们都可以达到,方便的话可以联络我18929270063,相互讨论。

网友(2013-09-14):
我们可以用802D双轴落地数控深孔钻 进行加工孔径精度高 孔桥距精度高 加工速度是平面钻的很多倍  要进行深一步的了解 可以不我的电话18641146466

网友:
硬质合金涂层内冷加长钻头    我们用的是瓦尔特的17.5长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