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方式设计,求助

楼主(2013-02-25):
各位大侠
关于电磁加热方式,向各位求助
我想要对一个不停地绕中心轴线低速旋转的空心圆柱进行加热,圆柱材料为45钢
要求加热的温度为120°
方式指定为电磁加热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磁加热方式,也不懂得该怎么去设计
各位有做过的传授点经验吧
多谢了

网友A:
电磁加热的原理是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容器放置上面时,容器表面具即切割交变磁力线而在容器底部金属部分产生交变的电流(即涡流),涡流使容器底部的铁原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原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从而起到加热物品的效果。因为是铁制容器自身发热,所有热转化率特别高,最高可达到95%。目前的电磁炉,电磁灶都是采用的电磁加热技术。

在百度百科上看的,具体的建议楼主详细看看,这方面我也不懂,算是给个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加热的原理是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容器放置上面时,容器表面具即切割交变磁 ...

谢谢了
我从百度上查过了
原理大概是明白了
但具体怎么设计,我没有想法

楼主:
刚才百度到一个东西
日本之前设计的一种电磁加热辊
突然有了想法
空心圆柱里面要安装轴承,轴承的内圈又固定在一根固定轴上
能不能在这个固定轴上做电路,同时在空心圆柱上也做一些东西
使空心圆柱在旋转的时候能够被加热?
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的?
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搜索,高频加热,设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