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查询一个未知刀具的型号(请专家帮助)

楼主(2013-02-25):
如何去查询一个未知刀具的型号(请专家帮助)

网友:
车刀基本是标准化了,所以除了刀片的槽型和材质外都可以跟据始体刀具获得,而材质一般都会打标在刀片的侧面,槽型一般会压制在上刀面上。至于铣刀,因为没标准化,所以除非你熟悉,不然不知道型号的。除了少数AP刀片。

网友:
看是哪个厂家的,翻翻产品册

网友(点评):
既然是未知的,当然不知道厂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