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模具算不算工装?

楼主(2013-02-25):
生产工具管理分类,工装是一个大类,是否包括模具。

网友:
模具的范围相当广,端看楼主界定的“模具”范围在哪边,
一般情况是不会将模具认定为“工装”,原因在于模具可以在机器上生产,是属于生产的主体之一;
工装,通常的认知为生产的辅助工具。

网友:
个人觉得属于辅助成型工艺,不能算工装

网友:
工装的意义比较广:1/如果生产对象就是模具,那么模具就是产品而不是工装;2/如果模具是为生产产品服务的,我理解,这种模具就是工装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例如冲压用的模具。

网友:
不知道要分这个有什么意义,很多事都是不能下死定义的。
比如,钻孔用的钻模应该是工装。
那塑料件用的注射模能算工装吗?

网友:
工装即工艺装备,你说算不算。说大点,机床都算,哈哈
如果是狭义的工装,可以不算吧。
不过讨论这个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看老板怎么说了

网友:
工装——工艺装备的简称。一般包括模具、夹具、量具、刃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