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转矩的计算

楼主(2013-02-25):
57BYGH103 0.6N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普通丝杠水平直线运动,最大可以驱动多大负载,且不丢步?这个负载是怎样计算的啊?求大师指导

网友:
第一种方法:你可以根据直线运动机械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F.V/1000*n(效率),获得驱动负载的力.在考虑这个力应考虑下其摩擦力和加速度大小.第二种借见滑动螺旋传动,根据螺旋传动求扭矩,滚动与滑动丝杠副相比驱动力矩为1/3 (这个值是看来的,不知具体情况).按正常情况是根据负载选电机的,至于步进电机丢步的问题,还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样本上有额定转矩,所以你所算的转矩只要不超过其额定转矩就可以了!

网友:
步進電機轉矩及速度多數取決於你所選用驅動器及實際操作速度,只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它的輸出轉矩將因轉速越高變得越低,跟最大轉矩會跟銘牌所示一致!!

网友:
步进电机好像速度太快就丢步

网友:
看你的加减速特性,及速度。在网上一查有很多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