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铝合金零件用什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3-02-25):
材料:普通铝合金,壁厚1.5~2mm.
分别用机械加工和铸造加工成型:
机械:比较容易变形。
压铸:脱模不方便。可以压铸后再机加下面底面的凸台等。
是否可行?或者有其他好办法?请大家分享?

网友:
量大铸造

网友:
是钣金件成型然后机械加工吧。这么薄的壁厚铸造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