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标准件如何调用

楼主(2013-02-25):
inventor里想要用标准件,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要安装零件库,或自己建模。

网友:
放在 模板里

网友:
点击“新建”选择“Standard.iam",点击“放置”,再点击“从资源中心装入”,即可调入标准件了。

网友:
在装配图的环境中装入然后可以另存为自己的零件。。。还随时可以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