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用液压阀

楼主(2013-02-25):
本人想搞一个对中装置,用油缸推动,油缸125X100,动作是:进(夹紧)——松开——退回,如是重复,本人对液压知识不是很懂,请求各位师傅帮助,我应需要选什么样的液压阀。

网友:
换向阀,溢流阀,节流阀

网友A:
溢流阀,单向节流阀,换向阀,如果是两个油缸去推,那还要选同步阀,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个教科书常用的原理,自己查查书,效果会更好。

网友:
泵+换向阀+蓄能器(保压)+同步阀+油缸两个, 搞定。

网友:
速度有要求需要调速阀,就一个基本的回路而已

网友:
如果需要阀,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单向节流阀,换向阀,如果是两个油缸去推,那还要选同步阀,仅供参考!

同步阀是什么阀?
求高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阀是什么阀?  求高手解释

分流集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阀是什么阀?
求高手解释

就是那个同步  速度 压力都是同步的那个

网友:
换向阀,溢流阀,油泵,电机,若可调速度,需加调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单向节流阀,换向阀,如果是两个油缸去推,那还要选同步阀,仅供参考!

是的,我的构想是用两个油缸连接立辊一前一后同时推动作夹紧,等钢带经过立辊后又同时退回不断重复这样动作,同时要求是自动控制,但退回速度可能要快点,请求高人我该用到怎样的阀和选什么公司的产品好点,可否帮我一下选阀的型号,求你了帮帮忙吧

网友(2013-04-01):
分流集流阀应该就可以满足了,除非是大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