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不动力是何原因,求助

楼主(2013-02-25):
液压缸手动和自动都没有动作,只是缸体抖动一下,注明:油压没问题,缸无内漏,是哪方面什么原因?求各位师长指点

网友:
换向阀的问题
检查下换向阀,看是不是导阀压力有些小

网友:
油路图呢?
油缸只有进油没有回油

网友:
最好有图纸。。。。。。

网友:
卡住了吧?

网友:
你拆了油缸回油管试试看

网友:
新手刚来多关照,谢谢,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