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详细描述三极管和晶闸管的区别,谢谢~

楼主(2013-02-25):
可不可以详细描述三极管和晶闸管的区别,谢谢~,书上看的不好理解,哪位高手能简单易懂的分点讲解下,谢谢~

网友:
三极管就是个水龙头开关,你可以调节电流的大小。而晶闸管就是个不可控的开关,相当于扳机,打开了没法关上,不过如果你把水的总阀关了,他也就自己自动又关上了

网友A:
三极管近似于调节器,通过基极调节集电极电流.不适用于交流。晶闸管相当于高速继电器,通过控制极控制交流主回路的开断,不适用于直流!

网友:
三极管有放大作用(工作在线性区),也可以当开关使用(工作在饱和区)。晶闸管只能作为开关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近似于调节器,通过基极调节集电极电流.不适用于交流。晶闸管相当于高速继电器,通过控制极控制交流主 ...

顶一下,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