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线导轨中,知道负载重量如何计算所需电机力矩大小?

楼主(2013-02-26):
原来一直做齿轮传动方面设计,还没涉及电机加直线导轨方式运动,请问下大侠们:在直线导轨中,知道负载重量如何计算所需电机力矩大小?

网友A:
如果用直线电机直接推动,只需要知道电机的推拉力就行了,由速度决定频率,参考电机矩频曲线就可以知道推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直线电机直接推动,只需要知道电机的推拉力就行了,由速度决定频率,参考电机矩频曲线就可以知道推拉 ...

与滑块上的负重没有关系吗?假设电机输入频率为1kpps的时候电机扭矩为最大扭矩的80%,这个时候电机输出扭矩能知道了,但是和我滑块上的负重怎么关联呢?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去关联电机扭矩与滑块上负重?

楼主:
导轨运行摩擦系数x滑块上负重=电机所需推力,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没搞懂你的意思,不需要公式关联,只需要电机力矩产生的推力大于负载不就行了吗?
如果你的意思是用负载反演力矩,这还需要负载的运动特征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运行摩擦系数x滑块上负重=电机所需推力,应该是这样的吧?

水平运动是这样的

网友:
先確定你的定位精度,選用電機是感應應電機或步進或伺服..發展出來的方向及控制系統也不會一樣,當然最大的不同是多快的線速度得到多少的定位誤差而已!!

网友:
你可以在论坛上搜一下,怎样计算电机功率。里面涉及到转动惯量,加减速,工况等等。

网友B:
这方面只需算出摩擦力就可以啦。实际上,电机驱动力绝大部分用于加减速,F=ma。滚动摩擦系数很小,摩擦阻力也很小,相对加速力矩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只需算出摩擦力就可以啦。实际上,电机驱动力绝大部分用于加减速,F=ma。滚动摩擦系数很小,摩擦阻力 ...

这位大哥说的有理!!

网友:
学习了,,,就只有摩擦力

网友C: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07256

这个问题感觉每两个月就会有朋友问一次,上面链接是以前写的回复,看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找一本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的目录,在书的开头或者结尾部分,有举例,按照举例就可以计算的。

网友:
选好滚动摩擦系数是关键。其他都好说!

网友(2016-10-27):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只需算出摩擦力就可以啦。实际上,电机驱动力绝大部分用于加减速,F=ma。滚动摩擦系数很小,摩擦阻力 ...

你好,能告诉我你的QQ号,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只需算出摩擦力就可以啦。实际上,电机驱动力绝大部分用于加减速,F=ma。滚动摩擦系数很小,摩擦阻力 ...

如果物体过重,运动过程中停止的话,要受影响么?

网友:
如果行走过程是走一点停一下,这个时候怎么选取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07256

这个问题感觉每两个月就会有朋友 ...

这种计算是一次性走完行程的,如果是分次走完呢,就跟流水线似的,走一段停一下呢,这种情况需要考虑什么,应该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