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何种情况下需要用三联件

楼主(2013-02-26):
三联件:空气过滤器、减压阀、油雾器组合使用。

网友:
空气过滤器:过滤压缩空气中水分的
减压阀:调节高压空气压力的
油雾器:高压空气中加油的(说得比较不专业哦,呵)
知道了作用就应知道 自发以用了吧,呵呵,以上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现在的气缸依赖油雾器的越来越少

网友:
用气的地方,基本上到要加
具体的你可以看情况减

网友:
我看设备上的差不多都是二联件

网友(点评):
现在的气缸基本上是免润滑的。气缸自带的油脂润滑。如果用了润滑油,则要一直用下去。

网友(点评):
是啊,基本就是过滤和减压

网友:
现在气动元件无油润滑的越来越多,所以二联件越来用的越多,三联件少了

网友:
油雾分离器我好久都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