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有哪些问题?

楼主(2013-02-26):
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个图,有几个地方应该是有问题的,大家也看看,感觉编书的人不认真。

网友:
直径的标注应该有公差吧

网友(点评):
直径没公差是可以的,你找比较明显的问题。

网友:
那个630长的是啥,是槽吗,是沉槽还是贯通?B剖面图上看不出啊,只有一个宽度10,还打了剖面线!

网友:
那么大的示意图三个字、

网友(点评):
我认为你说的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对,图应该是完全引用了一个现成图纸的,标注得那么详细。

网友:
这个图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那个630是什么东西,怎么在B-B看不出来什么什么东西,那个B-B一般是放在剖视图的上面,左边那个阶梯孔,如果不在中,也可以这么表示吧,是不是在局部剖上反映出来是对中的呢?如有不对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B-B 图上是不是有个槽啊?如果有那里就不该打剖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