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美特是什么热处理?

楼主(2013-02-26):
焦美特是什么热处理?和达克罗啥区别?

网友A:
焦美特加工五金表面处理 GEOMET交美特涂液无铬表面处理,具有1.涂料薄无铬锌图层  2.无氢脆  3.抗双金属腐蚀  4.耐有机溶剂  5.耐热性 6.导电性  7.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焦美特加工五金表面处理 GEOMET交美特涂液无铬表面处理,具有1.涂料薄无铬锌图层  2.无氢脆  3.抗双金属 ...

谢谢了哦。和达克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查了百度:
Geomet :
1.  交美特
. . . 交美特(Geomet)作为达克罗的更新换代产品,继承了达克罗高抗蚀、无氢脆、涂层薄的特点,同时彻底摒弃了有害的Cr6+,实现了清洁生产。
2.  久美特
. . . ...目前为止30多年使用经验的达克乐表面防锈技术的基础上,经过长年的共同研究和开发,研制出完全无铬表面处理新技术久美特(GEOMET),并通过多次改良现在向市场推了GEOMET . .
Geomet是美国MCI公司为满足政府VOC法规和汽车行业规定的环保要求而开发出的表面处理新技术﹐不含铬的交美特涂层作为达克罗涂层的更新换代产品已经首先被汽车制造行业普遍认可和接受
交美特涂层的外观呈亚光银灰色﹐光泽较达克罗涂层略暗﹐是一种将超细锌鳞片和铝鳞片迭合包裹在特殊粘结剂中的无机涂层。交美特涂层从四个方面对钢铁基体提供保护作用﹕
(1)        屏障保护﹕经过处理的层层迭合的锌鳞片和铝鳞片在钢铁基体和腐蚀介质之间提供了一道优良的屏障﹐阻碍了腐蚀介质和去极化剂到达基体
(2)        电化学作用﹕锌层作为牺牲阳极被腐蚀以保护钢铁基体
(3)        钝化作用﹕由于钝化而产生的金属氧化物减慢了锌及钢铁的腐蚀反应速度
(4)        自修复作用﹕当涂层受损时﹐锌的氧化物和碳酸盐向涂层被损坏的区域移动﹐积极地修复涂层﹐恢复保护屏障。

网友:
谢谢  又了解到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百度:
Geomet :
1.  交美特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