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孔外台阶的加工~

楼主(2013-02-26):
最新有一批活,类似液压阀门上的那种孔,
如图:

现在是用加工中心铣刀绕出来的,刀纹很明显,暂时上不了车床,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么?

我听说过平底锪钻,但是没用过,而且市面上的貌似都是带导柱的,这个工件类似的孔有好几种,台阶的直径都不太一样。

谢谢~

网友:
可以定做的 !!

网友:
批量大做成刀片式的锪刀,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麻花铣刀就能解决,你工艺给的不好吧

网友:
改磨一下麻花钻成锪刀就行了,成型刀,多了解。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刀片立铣刀走一圈的。光洁度尺寸都OK。

楼主:
谢谢,回头去找找hu钻 ,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去找找hu钻 ,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科普一下     锪 - 拼音huo    锪刀,  可转位锪刀  有时称沉孔刀具。
你的沉孔多大,一般设计的人都考虑有标准的锪刀i!除非是瞎搞或是故意的。

楼主:
都是不标准的。。。郁闷

网友:
不知道这个孔是否标准。用个沉孔刀沉一下就行啊!!!

网友:
用钻头磨个沉孔带定位的。

网友:
和2楼的差不多形状

网友:
2楼的钻头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