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带动滑台上下移动,在合适的位置停下来(自锁)

楼主(2013-02-26):
我的目的是丝杠带动滑台上下移动,在合适的位置停下来(自锁)。第一种方案大家说不能达到两个电机同步,会卡。第二种方案左光杠又丝杠也有他的问题,第三种不知道会不会达到同步效果??谢过了!

网友:
你好,请问你说的自锁是靠电机静止转矩保持还是说电机断电也能自锁啊?

如果不是电机断电自锁的话,第二种方案是最好的。我们公司应用实际数百种。第三种也做不到断电自锁。

网友:
用抱闸电机就可以,上电打开,断电刹车的那种,在电动葫芦上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台板上视图是长方体的话,两边光杆导向,中间丝杆传动,
台板上视图是正方体的话,四角或三点设置光杆导向,中间丝杆传动,

网友:
第三种可以做到同步,我用螺杆做过。。

网友:
看看观光电梯的结构吧。你的3种方案都不行。还是看看第4种吧

网友:
保证加工精度及安装精度的条件下,肯定是可以同步的,但还是不会自锁,还得另外加自锁装置,如果不是必须,可以考虑用直线轴承配合圆柱导柱像4楼所说对称安装,滚珠丝杆用梯形螺杆配合步进电机在对称中心立式安装来驱动。
一般的,长轴的步进电机,最好立式安装,水平方式驱动时电机有振动和较尖锐的噪音。

网友:
你可到這個網址看一下 http://www.gtc-gearbox.com/exec/product.php?mod=show&cid=2&pid=Right-angle_Gearbox&lg=T
裡面有兩種     丝杠带动滑台上下移动   範例
一種為短軸距 h 型結構  一種為H型長軸距
這些結構不會因臨時斷電產生不同步,也可以在電機上加制動器解決自鎖的問題!!

网友:
我们用的电机抱闸

网友:
中间用丝杠,两边用导杆可否,如果断电不能自锁,必须安装保险装置,要不没电了就掉了,新手,拙建

网友:
要先看你的承重,平台的平整精度要求,丝杆的导程,粗略的算一下,步进或私服电机的静扭矩不够的话,刹车电机,或在步进或私服电机传动上装个断电制动器,关键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直接用滑台传动,选用抱闸电机。

网友(2013-04-23):
丝杠最好放中间,2边导向。电机自锁

网友:
第三种同步性没有问题,两边都有升力,对卡,憋的抑制也比较有效

网友:
用一根滚珠丝杠不行吗?

网友:
我做过二边用丝杆的
中间跨度有800MM
用的是伺服马达
可以做到二边同步

很多数控折弯机也是的几个马达同时拉的

网友:
我想抱闸电机还是最可靠的

网友(2013-10-14):
两边用光杆,中间用梯形自锁丝杠!

网友(2018-06-06):
第三种方案同步可以,断电抱死的话要选抱甲电机

网友:
中间丝杠,两侧用光轴导向或用4个光轴。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伺服货步进加蜗轮蜗杆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