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承公差

楼主(2013-02-26):
轴60,选用轴承7312圆锥滚子轴承,负荷不重,转速也较慢,不经常拆装。故本人选轴公差K6(+0.021,+0.002)合适吗?求助各位

网友:
这个东西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如果你是刚接触机械设计建议您经常看看设计手册,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

网友A:
我帮你查后设计手册上是j6,不过在轻载时K6也可以用

网友:
首先要考虑是什么配合,再选!

网友:
差不多可以了
再保证圆度
跳动
最好再看看手册吧
这都是标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查后设计手册上是j6,不过在轻载时K6也可以用

非常感谢

网友B:
LZ:

1.7312是圆锥轴承么?
2.轴公差K6还是k6?
3.最关键的是,内圈是点载荷还是圆周载荷没说。

网友:
完全可以,因为有预紧,内部游隙可调整

网友C(2014-07-15):

引用 网友B:
LZ:

1.7312是圆锥轴承么?

7312是角接触轴承
轴与轴承内孔采用基孔制啊,是K6

网友:
引用 网友C:
7312是角接触轴承
轴与轴承内孔采用基孔制啊,是K6

1. 轴公差不可能是K6的,k6还差不多。
2. 轴承配合首先考虑套圈承受载荷的性质---是点载荷还是圆周载荷!

网友:
一般来说,轴承的哪个圈是转动的,哪个圈就选用紧配,静止的圈用间隙配合.有时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只要能满足实际应用要求就用.

网友:
一般来说轴和内圈的配合紧一些,外圈和轴承座孔的配合要相对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