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囱制作设备谁知道?

楼主(2013-02-26):
烟囱扣缝设备有没有现成的?
请大虾们帮帮忙!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
需求描述不够详细?

楼主:
就是把一张薄板,大概0.3的,卷成筒后,要咬缝

楼主:
要是有现成的设备,就不用设计了,让用户去买

网友:
制作咬边后用电阻焊接机。

网友(点评):
好像是滚压,没有焊接

网友:
老外的烟囱中间有石棉隔热,都是有电阻焊,但也咬边了。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长知识,以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