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截面长度是2000MM,怎么加工?

楼主(2013-02-26):
这样的截面长度是2000MM,怎么加工,上海周边有冷拉的吗?能做的多少钱一个(包括A3材料)报个价!!!

网友:
数控铣床加工

网友:
我这可以用龙门刨加工

网友A:
这是个板件还是实体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板件还是实体机件?

用圆钢剖分怎么样,!
型钢最好冷拉!!!象拉平键一样拉最好,就是这个冷拉的模具多少钱,上海周边哪能拉?什么价位?

网友:
冷拉,你找做键条的厂家,他们就可以帮你订做的,阿里巴巴上找一下,然后实地看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