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3-02-26):
谁能详细说说弹簧垫圈的使用

网友:
有一定预压力的时候使用

网友:
弹簧垫是为了防止震动松动; 多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那里都有介绍的

网友:
为了防松脱,如果使用法兰面螺母,就没有必要使用弹垫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不过都不详细。网上查了一下,说国外一些重要的承力结构连接部都不用了,国内啥情况

网友:
弹簧垫一般用在轻型有震动的螺栓连接上放松。
重要部位如容器高压法兰的连接采用全螺纹螺柱+螺母
鱼雷罐车的部分螺栓会用开口销或细钢丝锁死

网友:
弹垫是防送作用,没错,不过其放松效果很差,只是不加的1.5倍左右,
所以重要防松场合是不可能加弹垫来防送的。

网友:
如果不是有震动情况,基本不使用弹簧垫圈
在车间实习时,每逢上螺丝的我必用弹簧垫圈,被技术总监看到,好好的教育了一番……

网友(点评):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搞,现在不敢乱用了

网友:
防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