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3-02-26):
柱塞泵的常见故障
柱塞泵的常见故障分析
1,柱塞泵无流量输出或输出流量不足
A,柱塞泵输出流量不足.可能的原因是:泵的转向不对,进油管漏气,油位过低,液压油粘度过大等.
B,泵泄漏量过大.主要原因是密封不良造成的,同时液压油粘度过低也会造成泄漏增加.
C,柱塞泵斜盘实际倾角太小,使得泵的排量减小,需要重新调整斜盘倾角.
D,压盘损坏.柱塞泵压盘损坏,造成泵无法吸油.更换压盘.过滤系统.
2,斜盘零角度时仍有液体排出
从理论上讲,斜盘零角度时液体排油量应为零.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往往会出现零角度时仍有流量输出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斜盘耳轴磨损,控制器的位置偏离,松动或损坏等.这需要采取更换斜盘或研磨耳轴,重新调零,紧固或更换元件及调整控制油压力等方法来解决.
3,输出流量波动
A,若流量波动与旋转速度同步,有规则的变化,则可认为是与排油行程有关的零件发生了损伤,如缸体与配油盘,滑履与斜盘,柱塞与柱塞孔等.
B,若流量波动很大,对于变量泵主要原因是变量机构的控制作用不佳.如异物混入变量机构,控制活塞上被划出伤痕等,引起控制活塞运动的不稳定.其他如弹簧控制系统可能伴随负载的变化产生自激振荡,控制活塞阻力器效果差引起控制活塞运动的不稳定等.
流量的不稳定又往往伴随着压力的波动.出现这类故障,一般都需要拆开液压泵,更换受损零件,加大阻力,改进弹簧刚度,提高控制压力等.
4,输出压力异常
A,输出压力不上升 原因有:溢流阀有故障或调整压力过低,使系统压力上不去,应该维修或更换溢流阀,或重新检查调整压力:单向阀,换向阀及液压执行元件(液压缸,液压马达)有较大泄漏,系统压力上不去,这需要找出泄漏处,更换元件;液压泵本身自吸进油管道漏气或因油中杂质划伤零件造成内漏过甚等,可紧固更换元件,以提高压力.
B,输出压力过高  系统外负荷上升,泵压力随负荷上升而增加,这是正常的.若负荷不变,而泵压力却超过负荷压力的对应压力值时,则应检查泵外的元件,如换向阀,执行元件,传动装置,油管等,一般压力过高应调整溢流阀进行确定..
5,振动和噪声
A,机械振动和噪声  泵轴和原动机不同心,轴承,传动齿轮,联轴节的损伤,装配螺丝松动等均会产生振动和噪声.
B,管道内液流产生的噪声  当吸油管道偏小,粗过滤器堵塞或通油能力减弱,进油道中混入空气,油液粘度过高,油面太低吸油不足,高压管道中有压力冲击等,均会产生噪声.必须正确设计油箱,选择过滤器,油管,方向控制阀等.
6,液压泵过度发热  主要由于系统内,高压油流经各液压元件时产生节流压力损失而产生的泵体过度发热.因此正确选择运动元件之间的间隙,油箱容量,冷却器的大小,可以有效解决由于泵的过度发热而引起的油温过高现象.
7,漏油  液压泵的漏油可分为外泄漏与内泄漏两种.
内泄漏在漏油量中比例最大,其中缸体与配油盘之间的内泄漏又是主要的.为此要检查缸体与配油盘是否被烧蚀,磨损,安装是否合适等.检查滑履与斜盘间的滑动情况,变量机构控制活塞的磨损状态等.故障排除视检查情况进行,如必要时更换零件,油封,加粗或疏通泄油管孔外,还要适当选择运动件之间的间隙,如变量控制活塞与后泵盖的配合间隙应控制在0.01-0.02MM.
8,变量操纵机构操纵失灵  变量操纵机构有时因油液不清洁,变质或粘度过大或过小造成操纵失灵,有时也因机构出现问题造成操纵机构失灵.
9,泵不能转动(卡死)  柱塞与缸体卡死,滑靴脱落,柱塞球头折断或缸体损坏.

网友:
不错,贴点图就完美了

网友:
好 看到技术帖子了

网友:
液压原理,液压中不知道是否是用液位开关控制的!

网友(2013-04-30):
嗯,不错,借用了

网友:
有贴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