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的温度允许多高

楼主(2013-02-26):
润滑油不循环的齿轮箱的温度在什么限度内是允许的;用手摸感觉烫手,但能承受和坚持接触,应该在多少度?如果是润滑油循环的齿轮箱呢?

网友:
看你油品了,这个都有具体说明,温度高了,有些油品黏度下降特别快,磨损就加剧了,还要看行业与使用位置,冶金系统,一般是55度--85度都有,看设计规定了,我设计的东西,有我提的规定,重要的位置,有监测的,

网友(点评):
一些重要的位置不能停。石化的重要位置。三台。一台使用。2台备用。

网友(点评):
哈哈,呆虾,直升机还耐‘干磨’呢,化工是要求严格,有完整监测系统,一超温,立即就报警了,

网友(点评):
阁下。不瞒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干磨30分钟。608的总设计师就喊我们过去交流了。别的人。没人引荐。他们不让进。去了后。还钉着问。是怎么分析干磨的颗粒的。

网友A:
用手摸感觉烫手,但能承受和坚持接触,应该在多少度?    60℃左右吧

网友:
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中:负荷运转时,齿轮减速机其油池温升不得超过35℃,轴承温升不得超过45℃,对于蜗杆减速器不得超过60℃.

网友:
如果是烫手,但能坚持,对于液体来说,一般不超过45度,如果是涂有油漆的金属表面,一般可以高个几度。
温度要看油的粘度和耐极压性在此温度下是否下降,高温会造成油品早衰。齿面可能温度更高,可能局部瞬间烧伤

网友:
我做了一個實驗,室溫23攝氏度,將SKF  6005 中心穿入伺服電機以3000RPM 空跑2個小時後 表面溫度54攝氏度
                                                   將NTN  6005 中心穿入伺服電機以3000RPM 空跑2個小時後 表面溫度55攝氏度
雖實驗樣品只有兩個 但可以確定在同樣散熱面積下,3000RPM 轉速下溫度狀況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轉速是關鍵!!
如果是防塵等級不同或加上油封,溫度加上8度以上也有可能!!
製於手碰觸的感覺
45度就會讓人覺得很燙,如果用自己中指指背放在待測物上,心裡默數 1,2,3 再放開的,溫度差不多在62度以下,反之已上,供參考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我看过资料。液压油箱手能放住,应该不超过70度,大家认为对吗

网友(点评):
最高温度70度左右,连续运转6小时以上不再温升应该就可以了。注意关键在于不温升 。

网友:
你这样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感觉烫手,但能承受和坚持接触,应该在多少度?    60℃左右吧

50度左右,60度是坚持不了几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