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误报警,求解释!

楼主(2013-02-26):
用伺服电机加上同步带带动一个辊子,用气缸将另一个辊子与主动辊子夹紧,压力已经调的很小,但是伺服电机还是有震动,更关键的是,有时候伺服电机还没开始工作,就发生错误报警,报警信息160,查手册为过载报警,很不理解,求解释!

网友:
这个系列没有以前是好用

网友(2013-10-31):
遇到过 一般是参数设置问题

pr 5.14可动范围

还有最大速度

有时候 参数会自动调到很低 也不知道为什么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降低惯量比,增大转矩滤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