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27指令

楼主(2013-02-26):
数控车G27指令,如何使用,能不能编个具体的程序,并且注明程序中x,y的表示的意思。谢谢各位同行啦~~

网友:
/*我百度查的*/
0 s; g' s' v9 g7 b检查刀具所回到的参考点是不是机床上的参考点,比如机床撞刀时,可能会出现指令值与机床刀具位置出现偏差,这进运行G27指令所回到的参考点就不是机床的参考点了,那么机床就会报警,这进就可以知道机床是不是存在位置误差,正常情况下执行了G27指令,机床回到的位置是参考点,那么返回参考点指示灯亮,否则报警  [参考点是机床上的某一指定的固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