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镜面logo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2013-02-26):
摸起来是平无凹感(这是不说明非铣加工?)
浅见认为可能是一种印刷工艺,望有经验的前辈告知!

楼主:
相同的工艺,大图可放大看

网友:
化学刻蚀吧

网友:
镀的其他金属吧?因为iphone的外壳是铝合金的,铝表面有一层氧化膜,不可能抛的这么亮

网友:
本来是镜面的 把大部分的都做了喷砂处理

网友:
其实是大面积进行抛光后,采用与logo相同形状的遮蔽治具遮住logo位置后,进行喷砂处理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镜面抛光后logo处遮蔽,阳极化,然后再涂敷一层保护涂层
要不然这么活泼的金属,很快就被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