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出现气孔,社友们,你们单位的气体混合比例多少?

楼主(2013-02-26):
我们公司的焊接气体是二氧化碳加氩气的混合气体,但是焊接时候出现气孔,不多但是有,有朋友能给下你们单位的气体混合比例吗?

网友:
8:2

网友:
75~95% Ar+25~5% CO2

网友:
我们这也是,除了这个,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转速、焊丝质量、电流电压之类的1 {  k! ^' }/ @$ f9 O

网友:
你们确定气开了没?我们之前有一次气没开,然后焊出来的焊疤像马蜂窝一样。

网友(2013-03-30):
你好  我是东莞力生的   做安川焊接机器人

网友:
8.5:1.5

网友:
气里有水分,焊接时气体未预热吧。那气孔应该是氢气孔,水分解时产生的。

网友:
应该是混合气体中含水分较高。

网友(2013-06-06):
Ar/CO2=8/2

网友:
产生气孔的原因很多,混合气比例、气体流量、气体质量、环境风速、母材清理、焊丝质量等等。看看气孔成什么形状,再分析原因。

网友:
我觉得吧是 焊机问题   老式的焊接就那样  谁便你怎么弄都有气孔,人家气体站是专业生产气体的不可能混合气比例都弄不清吧 ,还有就是 气压不够吧

网友:
Ar : CO2    8:2

网友A:
母材是什么,焊丝是什么牌号的,以及电流电压参数也都有关系的

网友:
你焊的材料是什么,材料不同气体比例肯定不同。CO2是需要加热去掉气体里含的水。
总而言之。做好焊前的准备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母材是什么,焊丝是什么牌号的,以及电流电压参数也都有关系的

母材为低碳钢(Q235/Q345)或低合金高强钢(610L)。焊丝 ER50-6。电流电压就根据板厚来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