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立加,是不是系统里设定了铣小孔的F参数,能修改么?

楼主(2013-02-26):
大连机床厂的立式加工中心,大连机床厂的系统。铣圆弧时如: G3 I30.F800  时F800实际进给值正常,当改为 G3 I5 F800时加工时显示实际F值为400. 程序 F值改变后,显示实际F值仍然为400。是不是系统里设定了铣小孔的F参数,能修改么?怎么修改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大连还有自己的数控系统?

网友(点评):
借二楼一用,在fanuc这叫自动拐角减速,内侧圆弧半径比较小或接近刀具半径时实际切削速度比刀具中心移动速度即编程速度大很多,有可能使刀具损坏,所以减速保护

网友:
大连机床厂自己也做数控系统了?

网友:
保护丝杆的吧。 要改得联系厂家。或者查查说明书吧。

网友:
这种改动最好是联系厂家。

楼主:
大连机床厂的售后服务人说是他们家的系统,很像华中数控系统。据说是请华中数控的一些人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