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调质到60度,丝扣变形,塞规拧不进,求教

楼主(2013-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Cr12mov调质到60度?楼主用词不当吧?
Cr12mov一样的变形量,只是比其它材料小些。
用塞规公差较小了,考虑楼主说的HRC60度,公差在上偏差稍大点,淬火出来,可能差不多

网友:
你说的材料我不熟悉,我厂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丝锥或板牙清丝。

网友(点评):
正解,买把高硬度丝锥过一下。成本很高啊。

网友:
调质到HRC60,是淬火吧,热处理之前应该把螺纹部分保护起来,然后用丝锥过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12mov调质到60度?楼主用词不当吧?
Cr12mov一样的变形量,只是比其它材料小些。
用塞规公差较小了,考 ...

淬火后,产品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真要是到60度,板牙修型也很困难。

网友:
高硬度丝锥回牙!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太硬就可以选择三轴电火花加工机,直接把螺纹给你修出来,多硬都行,就是速度慢点。
这种情况,就是热处理方式不对啊,要解决热处理方式。

网友(点评):
这得多大成本啊,精度保证得了?螺纹规过通止没问题?你说的办法不是不可以,但有简单一些办法可以解决,就不会用你说的办法

网友(点评):
是的,估计没人那么做,除非没办法。其实做产品工艺为先,工艺错了就改工艺,作废的卖了也值几块钱的。

网友:
没招,高硬度的丝锥回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