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夹具设计的行吗

楼主(2013-02-26):
图2为零件图,这个夹具是为了精镗图上3个大孔,47,40,35的孔,可以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是第一次设计夹具吗?
单位有夹具设计手册吗?夹具不是这么设计的。这个夹具不能用。你想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次设计夹具吗?
单位有夹具设计手册吗?夹具不是这么设计的。这个夹具不能用。你想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

镗床的,第一次做,毕业设计用的

网友:
你要选对基准,定位点,夹紧位置,注意夹紧力,是否变形,夹紧时是否对加工的刀柄等存在干涉。还要考虑夹具的制造方便程度,确定夹具的尺寸链、精度、材料、热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