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佛珠刀具的设计

楼主(2013-02-26):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进了一个模具厂,要加工一个佛珠刀具,感觉很难,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佛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加工也是一个难题,求帮助啊!

网友A:
不必自己设计,市场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自己设计,市场有售!

我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想了解一下!请问您是做这个刀具的吗?

网友:
淘宝网上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想了解一下!请问您是做这个刀具的吗?

不是,只是知道。

这种刀具基本分三类:

1、坯料是木棒的话,一般用车床加工。刀具相对简单,半圆弧车刀(略小于半径留出中心钻孔的位置)扎刀出外形,中心钻孔成单件。

2、坯料还是是木棒,也是车床,刀架如果装一个动力头,可以带内圆弧铣刀(就是旋风铣的办法)铣出外形后同上。

3、坯料是板材,用钻床,刀具类似打过墙孔的开孔器,中心是个钻头,钻孔、定位,外面是内圆弧锪钻,正反面钻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