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 这个形建模方法

楼主(2013-02-27):
我指的是灯头部分又多边形和圆形组成的部分
请问是用放样吗 但是多边形和圆形之间的弧形面怎么建呢 新人 求详解 谢谢

网友:
选择多边形拉伸,之后用倒角,选择顶点方式,之后输入相应数值,阵列倒角,再增加圆角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椎体曲面,在旋转凸台,之后多边形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椎体曲面,在旋转凸台,之后多边形拉伸切除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旁边有路径,画的简单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