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比较轻 强度还大/?

楼主(2013-02-27):
如题  在做一些小东西的时候经常用到(规角铝格30X30X2)  但是一直感觉强度不够    有什么比较轻   强度还比较大的   容易买到的材料吗   最好是角型材

网友:
这种材料目前不多吧。

网友:
铝合金已经是比较常见的强重比比较大的材料了。如果不能满足,定做碳纤型材吧,不过价格肯定难以接受,还是改结构,想办法优化充分利用材料的性能吧

网友A:
铝当中有种编号叫7075的,各项性能可以和部分软刚相媲美,不过国内买的地方不多;不差钱的话可以看看钛合金,价格翻上去很多倍

网友(点评):
东莞就能很多,进口的,就是贵点。

网友B:
航空铝,再不行钛合金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当中有种编号叫7075的,各项性能可以和部分软刚相媲美,不过国内买的地方不多;不差钱的话可以看看钛合金 ...

铝可以看看   钛合金就……

网友(点评):
那就看7075,国内很少供应商有卖的,得好好找

网友(点评):
A7075是铝合金中强度最高的,有些联轴器就是用A7075做的

网友(点评):
螺旋槽的联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铝,再不行钛合金喽~

航空铝容易买到吗?

网友C:
有外观要求吗?角钢 或者不锈钢折弯。

网友:
钛合金4.5的样子,应该比较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铝可以看看   钛合金就……

多谢   不行就邮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外观要求吗?角钢 或者不锈钢折弯。

不锈钢也比较轻便吗?

网友:
碳纤维 芳纶  树脂

网友(2013-11-15):
PVC材料,材料轻、硬度高、刚度强,不腐蚀、不生锈。

网友:
路过,其实我也不

网友:
如果用来机械加工的话,复合材料如碳纤维、玻璃钢等不行。可以用航空铝来做,一定要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