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内六角螺丝刀头部有一个圆头?

楼主(2013-02-27):
如题?  是为了美观  还是工艺需要   还是为什么?

网友A:
呵呵!都不是,是使用需要!

有了球头使用时可以歪斜,不必垂直于螺栓紧固面也能使用。有些时候,空间受限,歪斜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都不是,是使用需要!

有了球头使用时可以歪斜,不必垂直于螺栓紧固面也能使用。有些时候,空间受 ...

多谢大侠   受教了!

网友:
为了使用方便,在一些空间受限的场合,可以斜着使用。但是锁紧力可能会小一点。

网友:
圆头一般都是在长端,只是方便歪斜场合快速拧,不能用来最终拧紧的,否则容易伤螺丝和扳手头部

楼主: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下,圆头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一下,在工作中用过没去考虑过

网友:
受教了。。。高手,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