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些参数,如何设计齿轮

楼主(2013-02-27):
只知直齿齿轮的齿数38和齿顶圆直径240,如何计算其他参数

网友:
不是标准齿轮吧?一般设计齿轮都是一副这样设计的,重点在齿数模数和传动比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直齿轮,d=mz=38m; da=d+2m=38m+2m=40m=240。可以算出m=6。至于强度校核,看看资料吧。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齿轮计算方法,应该掌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直齿轮,d=mz=38m; da=d+2m=38m+2m=40m=240。可以算出m=6。至于强度校核,看看资料吧。

非常感谢

网友:
m=6呀,最基本的了

网友:
很简单的齿轮计算方法,应该掌握的

网友:
d=mz=38m; da=d+2m=38m+2m=40m=240,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