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成年人的旋紧力矩吗?

楼主(2013-02-27):
我在设计中遇到个问题:有个产品客户反映他们旋紧后,产品就损坏了。
这个产品是用手旋紧的。
旋钮尺寸如图:

网友:
经验告诉你,规定一个力矩,要求使用扭矩扳手旋紧 要不然扯皮的事多了去!
大客户可以送客户一把扭矩扳手

网友(点评):
一般客户最多买十几个,再送把扳手,那不亏了

网友(点评):
那你就要考虑自己产品的强度,或者装配要求里面提出硬性要求。至于客户怎么达到你的要求是他的事,送扳手是说大客户 要不你可以改行做扳手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道。啥东西拼命拧,都会坏的。

网友:
何为成年人,力气大小你没法界定啊

网友:
楼主最好再说详细点,是塑料件?壁厚?螺纹大小?

网友(点评):
是不锈钢件,用钢缆连接的

网友:
人的力气差异可就大了去了
一楼的靠谱

网友:
换质量好点的
这种旋扭一般都是塑料的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人机工程学有关功能参数   操作机构的功能参数及其选择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设计手册啊。 你有吗?有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点评):
俺靠,网上一搜一大堆。下载个就行了。。。就是社区也有哪。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你这个旋钮徙手拧的话在三到四牛米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