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支架 用钢板和槽钢的疑问?

楼主(2013-02-27):
如图1所示:为现场的一台真空泵,但由于施工问题,需要抬高20cm左右,打算用钢支架抬起20cm。

A,车间工人即现场施工的人员说,用钢板折出图2所示样子,开好孔,用作支撑架,安装在真空泵和水泥墩子间。

B,上级总经理认为,钢板支撑架会产生共振问题,具体他也没说怎么共振。他说,即使要抬高,也应该用槽钢。如图3所示。

请问,这个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共振,A和B方法哪个可取?选取的理由是什么?还是说两者都可以,或者都不可以?

PS:多问一个问题,根据建议,真空泵进气管路除了要安装球阀,还需安装止回阀,请问止回阀是有何作用?

网友A:
1.直观上“感觉”第二种比第一种的刚度大,因为电机的频率越靠近支座的固有频率的话,则动应力越大,接近时就产生共振,而电机的频率应该小于支座的固有频率,所以要选择刚度大、固有频率大的支座形式,所以用第二种振动会小
2.假如现在的水泥柱脚上已经有螺栓孔的话,只能用第二种方式,因为第一种上下两个螺栓孔对不住,第二种就合适

综合,要听你“上级总经理”的话,就算错了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上“感觉”第二种比第一种的刚度大,因为电机的频率越靠近支座的固有频率的话,则动应力越大,接近时 ...

多谢,电机功率3kW,最后一句是精辟。。。

网友:
1止回阀是为了防止反流冲击系统所用
2.第二种安装方式好,直接用20槽钢焊接

网友B:
槽钢方便
中间加上链接、加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钢方便
中间加上链接、加筋

为什么要连起来?连起来和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连起来?连起来和什么好处?

不会晃动
强度也有加强
槽钢应该c口向外,背向放置,方便安装

网友:
直觉告诉我,不如用砖头和水泥

网友C:
7楼的建议好,可以消除一些共振。
止回阀就是通常说的单向阀!作用是防止介质倒流!
介质倒流会引起泵叶轮的反转,可能导致泵的烧毁! 止回阀正好就保护了泵和管路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当时是几台泵并联的,泵小时用的前面的那种方案,泵大时用槽钢,现在你这里才一台泵,钣金折弯的钢板应该是够强度了(可以加加强筋),一般也不会引起共振。当然要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前者得有折弯机,后者有焊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的建议好,可以消除一些共振。
止回阀就是通常说的单向阀!作用是防止介质倒流!
介质倒流会引起泵叶 ...

原来如此,没有止回阀,可能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晃动
强度也有加强
槽钢应该c口向外,背向放置,方便安装

多谢建议,我就没想到C口朝外,C口的朝向不会有什么强度上的影响吧?

网友:
一个架了罢了!

网友(2013-10-15):
同意10楼的看法,具体看实际需要了,不过上面的指示得优先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