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冲模具材料与使用寿命

楼主(2013-02-27):
我司现模具制造较为落后,目前使用的模具材料多为cr12,或球钼铸铁,最高也就用到钨钢,每次装卡寿命为十万左右,十二小时必须修复。问有没单次装卡寿命高的材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不同工况差矣很大的,怎么能单纯的说模具材料呢?

网友A:
影响模具寿命的因素很多:1.设计  2.结构  3.材料   4.工艺(热处理及加工流程)  5.冲压负载等等...

楼主只是把问题归根于模具材料。请把模具结构说清楚,上图更完整。

本人以前做的模具冲0.25MM的304和316不锈钢,冲头基本每天冲压10万次左右,基本能使用70万到130万次才需要研磨修理。根据产品形状及工艺 模具零件用的不同钢材及不同的处理工艺。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司处在金华地区,是一个制锁大县,锁芯和钥匙都是冷冲压完成。当然材料为黄铜。
模具结构已经相当成熟,所以目前能提高的就是模具材料的寿命。

网友(点评):
模具结构已经相当成熟, 看到这样的说词就想笑。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笑什么,我县制锁确实相当长时间了。单冲式的模具结构是很成熟了。现在有点能力的都自家买两台冲床加工了。

网友(点评):
影响冲模的寿命因素有几个大要项,结构只是其中之一;模具结构如果很稳定,冲模的寿命就不会这么低。模具材料的寿命基本上是变不了,只会低降很难提高;不同材料有不同的寿命值。

网友(点评):
谢谢LIAOYAO点评。目前公司用的是高速冲床,16小时内大概冲裁次数为10万次左右。基本上刃磨时间按冲裁次数8万次。现在看了下资料ER5一次刃磨可以达到21万次。就是想请教有没有更高的。

楼主:
也有材料是q235的,问下几家做模具的,也只能保证十万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模具寿命的因素很多:1.设计  2.结构  3.材料   4.工艺(热处理及加工流程)  5.冲压负载等等...

楼主只

求大侠材料牌号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如果高速钢不行的话,材料只能用硬质合金啦

网友:
要看你工艺,是那种失效,是要求硬度的还是耐磨的?

网友:
Cr8MoWV3Si 钢代号为ER5 ,是高速钢的一种。

粉末冶金的高速钢在各方面的表现应该会更好;

表面处理也可以提高耐磨性;

网友(2013-06-23):
大侠高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