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打印颜色问题

楼主(2013-02-27):
Solidworks工程图打印颜色问题 如上图,我画图的时候标注图层颜色为绿色,打印设置里面都已经设置成黑白打印,但打印出来还是彩色的,用黑白打印机打印出的就是灰色的,还很不清晰,我想要的是不管什么颜色的线都要打印出黑色的。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不知道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同样的图纸在别人电脑打印就可以实现黑色的,在我这里就不行。我俩的打印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用的是天河软件,打印出来也不是黑白的,待高手请教

楼主:
一周了,还没人能顶上来呢,,

网友:
可以另存为cad格式,再用cad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周了,还没人能顶上来呢,,

系统选项---颜色---输入的尺寸(从动)---编辑---点黑色

网友:
(驱动)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天河软件,打印出来也不是黑白的,待高手请教

天河软件有自己的打印设置
打印——打印样式表——PCCAD.c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