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应该是什么焊接?

楼主(2013-02-27):
先描述一下:不锈钢板4mm,有孔直径15+一个轴类零件长25,大端直径是25,小端直径是18,小端长18mm。
大端焊在板上,孔对齐同轴。看样品(是国外的)看不到焊缝,肯定不是氩弧焊,能看到一些熔融的痕迹,会是什么方法焊接呢?
请看图片:
是扩散焊吗?我这边是苏州的,有能做这个焊接的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B:
是否采用激光熔接焊,其焊缝精美,受热影响区小。。。楼主最好是上传一张照片看看,才可做出明确评判。

网友:
没图谁能猜出来了,除非是做过这个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采用激光熔接焊,其焊缝精美,受热影响区小。。。楼主最好是上传一张照片看看,才可做出明确评判。

图片刚才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不好意思,刚才图片没上

网友C:
是不是一个轴,从后边你划圈处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个轴,从后边你划圈处填焊。

不是填焊,划圏这个面就这样子的,有个孔,另外一个图片上大直径端焊在板上。

网友:
我们是一般后边填焊增加强度,前边与钢板处焊一圈满焊。然后车一下做主圆弧度及外观。焊缝一般要8MM角焊。

网友:
像电子束焊的。楼主看看图片,看得出焊缝吗?

楼主:
鬼魅道长 发表于  1 小时前
像电子束焊的。楼主看看图片,看得出焊缝吗?...

电子束焊附近有人做吗?苏州.昆山,上海都行。这种焊接价格怎么计算的?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三皮1680 发表于  2 小时前
我们是一般后边填焊增加强度,前边与钢板处焊一圈满焊。然后车一下做主圆弧度及外观。焊缝一般要8MM角焊。...

正常我们也是那么做的。不过这个不行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鬼魅道长 发表于  1 小时前
像电子束焊的。楼主看看图片,看得出焊缝吗?...

道长先生,从样品上看,焊接8处,有一两处能看到一点焊接的样子,其他那几个根本就象没焊的一样.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