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干燥机,这个机构如何实现?请教

楼主(2013-02-27):
我在一个厂里见到过一种带式干燥机,当物料到达另一端时,会落到下面的去,然后在往回走,这个机构咋实现的

网友:
你都说了是带式干燥机了。落下去后就用皮带传送回去喽。

网友:
那个是多层的带式干燥机,有几层输送带组成。

网友(2014-09-24):
多层的带式干燥机,有几层输送带组成,掉料位置错开接料位置即可。

网友(2014-12-03):
你在网上一查带式干燥机或网带干燥机图片就知道了  是多层式的

网友:
可以上个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