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度圆锥管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7):
55度圆锥管螺纹 有一个装配余量
在Rc/R2 旋紧的情况下 装配余量全部能旋合 还是只能旋合一部分
进一步说 是不是旋紧余量 能够全部旋合

个人觉得 如果全部能进行旋合的话 是不是接头就坏掉了

楼主:
是大家都不屑回答
还是都没有看到......

网友:
应该是旋合一部分,之前在装配车间看到作业指导书是这么做的

网友A:
搂主可以看我上传的图片,正常车制外螺纹的时候,是要车制比有效距离还要长一些的长度,你这个Rp/R2配合如果用手旋就能旋好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想两种情况,一是螺纹长度不够,二是外螺纹外径车小了。
请参考。

网友(点评):
Rc可不是Rp哦,而且有可能外螺纹车小了,也有可能内螺纹车大了。所以螺纹加工一定要用螺纹规确认。

网友:
现在在国内接头只要拧的进去就行了,密封不住就缠填料,在国内特别是小企业理论永远只是理论,谁会管你呢,
我也是做接头的,身边的人就连基面大径,小径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一样干的怪带劲。
有的外螺纹都能做成直的。
要不怎么我们的接头价格那么便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可以看我上传的图片,正常车制外螺纹的时候,是要车制比有效距离还要长一些的长度,你这个Rp/R2配合如果 ...

我写错了,想说的是锥锥配合,其实哪个不想去买螺纹规呢,但是就拿这个R螺纹,车制一个规格就要买6个规,如果不是专业做螺纹产品,而是偶尔用的时候车一下。我想一般老板都不愿意去买吧!

网友:
我经常做美标NPT锥螺纹,没有完全璇和的,只是部分咬合

网友(2023-07-04):
真正做的好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