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软件画三维图比较好?

楼主(2013-02-27):
刚刚换了工作,以前都是做的平面作图,现在基本是一些设备器材,比如冷冻机组,想知道cad软件做三维图纸是否能清楚的表达出设备的每一个部分,想知道,一般三维图纸都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
都不好你别用了

网友:
CAD可以倒是可以只不过很麻烦 一般情况下三维建模与运动的仿真 高校里面都是用Proe UG 之类的 相信以企业来说还是Proe用的较多 你如果想想清楚的表达设备的每一个部分就 Proe 吧 那个挺好的

网友:
catia做三维造型比较流行,而且以后是趋势!

网友:
我是用SOLIDWORKS,以前用过PROE

网友:
现在在用中望三维CAD!

网友:
solidworks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INVENTOR更容易上手。基本上从CAD转过来的。

网友:
SOLIDWORKS很好用,要比PRE简化很多,建议你用SOLIDWORKS

网友:
看做什么,一般机械如机床、矿机、冶金机械用Solidworks!模具,用proe,ug,汽车、航天catia

网友:
任何一个软件只要你能用好了都很不错,不要在乎软件,其实这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
inventor,solidworks比较容易上手,proe、ug稍复杂,catia就更难上手了,建议先从solidworks开始做,不要用太新的版本,卡

楼主:
谢谢啊,现在用的都是CAD三维基本也能画出来,但是也是新学的很生疏,只能多练练看了。solidworks我也学学看,看哪个我会比较顺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