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的槽该如何改进加工工艺

楼主(2013-02-27):
请教论坛的各位高手,如附件这个工件,原先的加工手段为线切割快走丝开十字槽,但由于太耗时间产量跟不上,故而想改进工艺用铣刀直接铣掉,是否可行?槽宽0.8mm(因为是个锥度的工件,所以最厚的地方大约有6mm-7mm之间随着内孔变化而变化),不是太懂机械加工 请论坛各位大大赐教~~感激不敬!!

网友:
用锯片铣刀加工就可以。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样的铣刀

网友:
用锯片铣刀加工就可以

网友:
直接锯片铣刀不就得了

网友A:
锯片铣刀是要快一些,但是对0.8厚的刀6毫米深度太困难点,除非加工两个锯片铣刀护板夹在刀两边只露出8毫米左右的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片铣刀是要快一些,但是对0.8厚的刀6毫米深度太困难点,除非加工两个锯片铣刀护板夹在刀两边只露出8毫米左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试试看 问题是0.8mm宽的刀好像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试试看 问题是0.8mm宽的刀好像不好买

好买

网友:
这个就得用锯片铣的。

网友:
没淬火硬度不高当然可以用锯片铣刀来加工,如果是淬过火的恐怕只有用线切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