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零件怎么铣有效率?

楼主(2013-02-27):
一个简单的支撑轴需要铣三个面 每个面需要去除材料2mm长度18mm,两边要求方向一致(不算太严格)数量有几百个
设备打算在立式铣床加工
材料45#调制   简图

楼主:
发错地了  版主给挪个地吧  谢谢了

网友A:
夹住中间圆柱,然后用盘刀铣来回铣两头,然后转向。

网友B:
分度头夹住铣。

楼主:
停电了,手机上看不了。明天回复大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垫铁垫住小外圆压板亚着中间铣完第一面然后反面。(刀用直角机夹铣刀),可以的话垫铁应制成上面那样,不愿说2MM!6MM都没问题

网友C:
这么点加工量 还上立铣 钻铣干干得了

网友D:
先用平口钳装夹,面铣刀铣两端的一扁口,再转向,用以加工的面靠着一块平板定位,平口钳夹紧,铣两端的扁口。再以两台平口钳夹紧工件(一头一个)铣第三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平口钳装夹,面铣刀铣两端的一扁口,再转向,用以加工的面靠着一块平板定位,平口钳夹紧,铣两端的扁口 ...

谢谢了 我用平口钳加持中间圆柱,零件一段 划十字线找正铣的。效率还是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加工量 还上立铣 钻铣干干得了

没那设备 ,,况且都是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头夹住铣。

分度头只能铣一头 另外一头找方向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住中间圆柱,然后用盘刀铣来回铣两头,然后转向。

目前就是这样铣的,找正,每次对刀时间较长,效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