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尺寸跳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3-02-27):
            求机床维修的行家,帮忙解决一下:
            现在用的大连20数车机床,刀架是后置12工位刀塔,在加工过程中始终1丝左右的尺寸跳动,加工十件后有时候会跳3到4丝,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前几天维修工紧了一下塞条和丝杠螺母,但是还是不行,大家能不能帮帮忙呀!!!
                          再次,   谢谢了!!!!

楼主:
突然跳尺寸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检查一下滚珠丝杆头上的平面轴承,伺服电机与丝杆连接的连轴器是否松动。

楼主:
检查了,都紧过了,连塞条都紧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跳动及轴向窜动,可能是后轴承出现了问题

网友:
1丝左右的尺寸跳动?是直径吗?

楼主:
是半径上的跳动

网友:
你检查是主轴跳了吗?
你加工的是圆柱体吗?
是圆柱的外圆跳动有0.01MM吗?
先把这些问题回答了

楼主:
主轴不跳
加工的是盘类的内孔
是加工的尺寸一会大2丝,一会小2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