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编,我加刀补就报警了

楼主(2013-02-27):
走这个R10圆弧槽  用R8的铣刀  ,怎么编, 刀补需要吗?  要考虑刀具磨损问题。  小弟新手,  华中系统加工中心
   圆弧外圆R110  ,圆弧中心R100 , 内圆R90 ,     我加刀补就报警了。。。

网友A:
分两中情况,加刀补,容易控制,可以不修改程序而不断加工,就是余量通过半径补偿值来控制,刀规是在你图纸图形上,用多大的刀具,半径补偿就是多少,开始需要补偿值大些,留下余量,然后逐步将余量加工掉,这种做法不用重复编程,用初始程序就行。
再一种就是不用半径补偿,此时需要根据测量值,重新编程加工。
刀具补偿分两中,一种是半径补偿,一种是长度补偿。
你所说的报警,估计是因为补偿值过大,出现所谓的拓扑关系变化。
就是图形中的半径值,小于刀具补偿值,在偏置时,这个圆弧没有了

网友:
专业点说是Φ16的刀子,r是圆鼻刀的r角,报警有可能是从起点到刀补点的移动距离太小导致,改下下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中情况,加刀补,容易控制,可以不修改程序而不断加工,就是余量通过半径补偿值来控制,刀规是在你图纸 ...

我有点看不明白  能帮我编一个程序吗 带刀补的那种。
  不管 用多大的刀 。 要用刀补来控制加工余量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