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减速器的减速级数?

楼主(2013-02-27):
  请问减速器的减速级数怎样确定?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话题比较宽泛,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好给出具体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实际问题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比较宽泛,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好给出具体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实际问题来说

嗯,请问定减速级数需要些什么参数?我现在就是一个总减速比确定N=30。

网友(点评):
设计减速时,级数的多少决定了整体机械效率的高低;设计1级齿轮减速效率当然是最高的;而一般情况下,一级齿轮的减速比建议不要超过1:7,这是《机械设计手册》,《机械原理》都说过的。

网友(点评):
所以,如果你看中效率高,结构简单,1级别齿轮减速就好,当然问题是你会发现蛋疼的一个小齿轮带着一个大家伙特别占空间

网友(点评):
如果你看中空间,就可以设计两级减速,做组合齿轮。如果你不担心自锁的话,也可以设计蜗轮蜗杆减速,1:30,省空间,简单,但效率低,输入转速不宜过高

网友:
你电机输出多少,你想要多少?这样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说,减速比高,相对减速级数就高。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有时候是为了满足力矩需要来确定级数,有时候是为了满足重量要求来确定。总之,减速级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建议你找些减速机相关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请问定减速级数需要些什么参数?我现在就是一个总减速比确定N=30。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减速比高,相对减速级数就高。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有时候是为了满足力矩需要来确定级数,有时 ...

我现在手里就是只有一个确定减速比与减速级数的曲线图,就是在减速比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对照查出相应的减速级数。这是在学校的时候书本上推荐的,因为这个曲线要很精确的定义减速急速比较难,还得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我发个邮件吗?我的新浪邮箱:huang_chang_chun@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