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三极管在传感器中作用与在PLC中怎么去应用

楼主(2013-02-27):
请问下PNP与NPN三极管在传感器中的作用有什么不同,有些是NPN型的有些是PNP型的,有区别么?还有就是必须只有基极正向偏置才能是导通状态么,在三菱PLC中三极管主要起的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三极管在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时才具有放大作用。如果是在电子线路里的电子元件上,简单的说就是关于PN结导通的方向。如果是在传感器(接近开关)上就是正输出和负输出的区别,
http://wenku.baidu.com/view/b81401f3f61fb7360b4c65dc.html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电气一般用在接近开关。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用PLC采集传感器的信号?其实基极正向偏置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有太深入的了解可以不用管它,这是电工电子学里面的知识。
传感器输出是PNP那么选PLC时就必须是PNP输入的;传感器输出是NPN那么选PLC时就必须是NPN输入的。否则PLC就不能采集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时才具有放大作用。如果是在电子线路里的电子元件上,简单的说就是关于PN结 ...

不好意识,回复晚了,你给的网站资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识,回复晚了,你给的网站资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不客气!

网友:
PNP和NPN就像一些插头里面的公头母头   基本原来一样   就是极性不同   控制导通的时候用的电流不同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

网友(2013-04-01):
唉,电的知识差不多忘完了

网友:
一般欧系的用PNP型,两者可以相互转换